LA-9535P 独显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2-05-29):
LA-9535P 独显开机不显示,电流0.89A,也是刷了几个BIOS无果
加焊搞过显卡,处理器,PCH还是不显示,
最终发现还是人为故障造成的原因。

网友:
请教楼主这两个信号是什么信号

网友:
要是我遇到早就放弃了

网友:
修机还是要细心哈

网友:
修前仔细观察一遍 眼力好 能省不少功夫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割的不行啊!  容易发现。哈哈。

网友:
修好了就是不太美观,但是既然能用最简洁的办法又能正常用,所以也就不重要了

网友:
这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