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拿掉电池,就能开机的问题

楼主(2022-05-29):
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电流表没电流,好像不通电一样,用电池也不开机,然后把电池拔插一下就一切正常,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也没办法检测,我通常也只能凭经验修,我的解决办法很简单,我认为主板受潮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能正常开机电路的问题不大,电池没有出现鼓涨就不用考虑电池问题,直接把主板放在bga上面烤一烤,然后装机测试基本都能解决问题,我修过好几台这种问题,没有出现返修,不要去研究电路,百分百会返修,还有主供电和电池供电的转换管不良,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可能性很小,我就遇到过一次,也可以尝试替换掉,遇到这种问题可不要当客户面,直接拆机,随便拆装一下就好了,你一分钱都别想挣,可以让客户把机子留下来,这是送钱的问题,但前提是不会返修

网友:
华硕笔记本这种故障现象遇到比较多,跟PCH的MEBIOS有关吗

网友A:
还有就是ACER有一款p246 ZQ0 da0zq0mb6e0就是LZ说的现象,不过还真不是烤烤那么简单,最终是论坛有人提高待机带负载能力才基本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ACER有一款p246 ZQ0 da0zq0mb6e0就是LZ说的现象,不过还真不是烤烤那么简单,最终是论坛有人提高待 ...

一般都能解决,不是绝对,但电路出现这种问题,比较少,属于疑难杂症,没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