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版R9 380 4G

楼主(2022-05-29):
核心输出只有0.4其他电压是正常的 ,
3567B 主控是没问题  这个时DRMOS 没有驱动芯片的。有哪位同行遇到过吗,麻烦告知一下解决办法,

网友A:
芯片的供电或开启电压有可能偏低了

网友:
ic没问题查反馈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供电或开启电压有可能偏低了

开启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