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Book15IIL不识别原装适配器

楼主(2022-05-29):
板号

此机器原先是客户更换过主板,接手后问题是正常开机后时间长了自动关机,不能再触发。

测量只有公共点(正常单电源公共点为9V多,单电池公共点是电池电池,电源电池在一起时公共点等于电池电压)

待机时的3,5V都没有了,也不能为电池充电

必须要把大电池插拔下才能再次开机。

测量不能开机时候充电芯片的线性6V没有产生(充电芯片为BQ25710)

更换充电芯片后6V线性有了,但是适配器模式下只有待机3V无5V ,此机在电源下是要都有的,看5V的开启是由EC发出来的,又更换EC后待机5V也有了。

但是开机提示适配器报错,大概意思是适配器瓦数比系统要求的低

接电池没问题,但是不充电,单用电源报错后就关机,更换其他原装电源也一样,刷BIOS也一样

打开图纸查适配器电源口的检测针

发现电源方口的第5脚检测针ACDC_ID直接进了EC,受控PQ4。

正常下EC发出高电平ADAPTER_ID 3.3V使PQ4B导通,再截止PQ4A,让低电平的ACDC_ID去告诉EC电源已插入。

待机时适配器识别电路也是正常的,开机后就如上图出现错误了

可笑的是PQ4B的第1接地脚出错后也有了3.3V,  搞不懂一个接地脚怎么还有了电压,测量1脚也是和地相通的啊

+VA的20V也拉低到17V

测量PQ4双管也是好的,把PQ4管和PQ8管互换了下还是开机提示电源错误

测量PR8和PR6阻值正常,拆了防静电双二极管PD2也一样故障, PR5电阻没有装。

大家帮忙分析下吧,谢谢

网友A:
这个贴子写的很详细了,chrg_ok正常吗,pq4可以直接拆了,把pd2换成下拉电阻试试还报不报错,另外有很少款方口是要用原装充电器才可以正常工作的,期待你的后续

网友B:
接地变3.3?不可能的事。测错哪一步搞不清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地变3.3?不可能的事。测错哪一步搞不清你。

反反复复测接地脚,真的开机后有3.3

网友:
接地有3.3V,绝对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反复复测接地脚,真的开机后有3.3

你发个图 让大伙看看 你测试点PQ4的1脚有3.3V  应该是你测错地方了

网友:
这种方口的  有的机子用转接头不通电

网友:
EC  带程序吧  是换的剪版的吗 刷好程序的?

网友:
楼主写的详细,小白路过学习一下,把pq4拆了,开机1脚还有3伏?

网友:
如果真接地有3.3v,那就断线了吧,这3.3v是虚的

网友:
拆掉PQ4,找个0欧电阻装PR5上试试。就算VA只有17V,5脚电压也有8V左右,并且受控于2脚,开机2脚为低,那么5脚就为高,34就导通,排除PQ4本身问题,那就是测试的位置不对。1脚接地,不可能有3.3.。而且就算地线问题,看图纸,2为低,16不导通,不排除16短路,地线断线的情况也是分压来的。考虑4脚后级有没问题,隔离问题。(个人理解)

网友:
换万用表吧,接地有电压是不可能的

网友:
换个细路,,可能根本不原因不是不识别电源的问题

网友:
查有没有输入  有的话换新片

网友:
pq4的1脚怎么到的3.3V?

网友:
先解决接地脚3.3V的问题

网友:
我好像知道啥问题 用typec适配器是不是都正常 要不换个typec的适配器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贴子写的很详细了,chrg_ok正常吗,pq4可以直接拆了,把pd2换成下拉电阻试试还报不报错,另外有很少款方口是要用原装充电器才可以正常工作的,期待你的后续

联想Y系列很多

网友:
楼主,是不是你有图纸没有点位,然后跑线跑错地方了

网友:
有点位,没跑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