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H61M-E 2.05主板不出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2-05-30):
最近修H61的主板比较多,其中华硕,技嘉的占大多数。对于CPU供电不出的主板,基本没修好过。
修好过一片不出cpu供电的技嘉h61大板,当时记得是电源发出的PG到IO断线了,导致IO没有发出pwrok信号,而没有后面的故事。
发张H61主板上电时序一部分的照片,来源于《主板维修不是事儿》,见图片1。

图片1 h61部分时序

因为这条线走的是主板的边缘,所以比较容易断线,接好线就修好了。
下面进入正题,一片华硕h61m-e主板不出cpu供电的维修。
来张图片,主板版本号看不太清楚,是2.05。
图片2 主板型号

这片主板的故障是无cpu供电,没有复位。用示波器测量,cpu供电有瞬间的电压。

根据图一的上电时序,主板出CPU供电后发出PG,经IO、桥、CPU的一系列动作后,调整输出CPU供电。
测了一下检测电压正常。因为CPU供电是瞬间没的,所以CPU供电的PG正不正常并不清楚,拆除拉低CPU供电和PG的相关管子。

图3 拆除拉低CPU供电开启和PG的管子

拆除后,主板有了复位,但是仍旧不出CPU供电。
用示波器量PCIE A11脚的复位信号如下面两张图:

图4 测PCIE的A11脚电压

图5 拆除CPU供电开启和PG拉低的管子后,复位为3.3V

量了一下SVID相关的三个信号,是有波形的:

图6 SVDI数据信号

图7 SVID的时钟信号

找块报废板对照,发现维修板和报废板CPU供电芯片周边两个地方不对,但都不是维修板损坏的原因导致:
第一,这个电阻测试为0欧姆,报废板上为100欧姆,电路图上也是100欧姆,其实是装了CPU的原因导致,拆了CPU后为100欧姆。
图 8 测到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变为0欧姆,是装了CPU的原因导致

第二:小八脚电压调整芯片,nct3933的第4脚,维修板和料板对地值不一样,如下图:

图9 料板nct3933的4脚对地值

图10 维修板nct3933芯片4脚对地值

后来发现是料板断线的原因导致,通常这个断线的故障会导致主板卡20,如果主板其它地方没什么问题的话。
既然外围电路正常,SVID信号也有了,尝试换CPU供电芯片:

图11 换CPU供电芯片1

图12 换CPU供电芯片2

换后修复,亮机图:

图13 亮机图1

图14 亮机图2

网友:
大神级的维修,小白学习

网友A:
现在修台式机主板,15分钟搞不清原因就不看了,浪费时间了属于

网友B:
佩服你的精神,现实当中这种主板没有维修意义,自己练手可以。

网友:
大神维修,小白学习了

网友C:
确实厉害!该招个徒弟搞搞清洁了

网友:
大神厉害   继续学习

网友:
这个修的比较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台式机主板,15分钟搞不清原因就不看了,浪费时间了属于

每周抽点时间研究一下也是有必要的,不然技术怎么进步呢?

网友E:
CPU供电如果有料板一般都是先换了再说,不行再仔细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佩服你的精神,现实当中这种主板没有维修意义,自己练手可以。

小弟我处于技术提升阶段,惭愧,惭愧。

网友:
一块板修好也是30-40,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厉害!该招个徒弟搞搞清洁了

找个借口,太忙了,没时间收拾。收拾干净绝对是个好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如果有料板一般都是先换了再说,不行再仔细找

我焊功不好。

网友F:
换供电之前肯定示波器先打波形啊,en,供电正常,测pwm波形应该可以确定。

网友G:
这种主板一般都是电源IC保护了,检测电路上的问题,应该会返修,板子放一会又老毛病了,我遇到过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主板一般都是电源IC保护了,检测电路上的问题,应该会返修,板子放一会又老毛病了,我遇到过很多

您所说的检测电路上的问题,小白我不太明白,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是CPU供电芯片边的检测电路吗?可我测了周边元件和料板没有什么差异,是IO检测电压出了问题?可是我又没动IO,隔了那么远,不可能会影响到的。并且修前测pwrok 3.3V正常。如图:
图15 测量pwrok

图16 pwrok 为3.3V正常

网友:
学习了,半桶水学员路过

网友:
值得学习,感谢分享方法!!!

网友G:
我说的是供电电感两端的电路,通过电阻电容等连接的供电IC,随便说一句,这个RT8876A,集显IC不正常也会不出CPU供电,我印象蛮深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说的是供电电感两端的电路,通过电阻电容等连接的供电IC,随便说一句,这个RT8876A,集显IC不正常也会不出CPU供电,我印象蛮深的,

我说的也不绝对,只是我以前修主板遇到过好多次,刚开始也是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说的也不绝对,只是我以前修主板遇到过好多次,刚开始也是修不出来,

谢谢分享宝贵的维修经验。第二点,我只遇到集显不显示,才考虑到是集显供电IC坏的,以后注意一下。第一点,我看了一下点位图,电感后端只有滤波电容,前端连到CPU供电芯片,并且通过一个8.2K电阻连接到上管G极。至于您说的电源IC保护,我尚缺理论,好在现在在听迅维远程课程,弥补自己理论的不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换供电之前肯定示波器先打波形啊,en,供电正常,测pwm波形应该可以确定。

供电芯片周边小零件坏了有没有可能供电、开启、SVID都正常?

网友:
这测试卡不错,应该挺好用的吧

网友:
这表放的好 哈哈哈

网友:
大神级的维修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芯片周边小零件坏了有没有可能供电、开启、SVID都正常?

不会,那些通常都是上拉电阻,下拉电阻,取样,分压电阻,电容一般虑波,基本上很难坏。

网友:
确实厉害,现在主板太便宜,基本上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周抽点时间研究一下也是有必要的,不然技术怎么进步呢?

还是我格局小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鑫智造有免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