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带电插硬盘导致不触发故障求教

楼主(2022-05-30):
今天接手一台笔i记本电脑、客户反映说:他是带电插硬盘导致笔记本不触发故障。我接入电源发现待机电流是正常的,可是开关板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好像是检测适配器有什么问题,后来没多想怀疑南桥是不是因插硬盘出现故障,随即就开始测量EC的待机条件,后来发现EC待机条件只有一个不正常,就是PWRBTN#没有发出来,桥自然也就收不到了,刚开始怀疑EC损坏就更换了一个EC,科更换后故障依旧,这就纳闷了,到底哪出现了问题呢?后来把ECPWRBTN引脚翘起来,发现有轻微的动作,只能拉低到2.5V不能拉低,于是我把南桥拆了,后来后悔了,拆了南桥还是一个吊样,没办法我只能回头重新检查待机电路了,终于检查到RSMRST#竟然没有输出,没有电压,我就继续追查才发现原来这个信号竟然来自系统供电芯片的5VPG信号,芯片的第7PIN,结果芯片7脚没有供电,所以怀疑是反馈电路有问题,结果测量3V与5V的反馈,分压来的,结果没有测到电压,而且不测量还有待机,测量后就没有待机了,也测量不到反馈电压,这就纳闷了,想着加焊待机芯片吧,加焊过后依然不行,下一步想着更换待机芯片看看,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电路有没有懂得,希望各路名师指正求教、谢谢了。

网友:
另外版号是:6050A2566302-MB-A04 没有图纸

网友:
可用4530S的图纸参考,  EC信号基本一样

网友:
求助帖 最好发在对应的板块 内  建议 在发帖的时候 设置下字体  看起来很累

网友:
待机本来要坏,测量一下就坏了?

网友:
我已经参考了图纸基本是一直的,但是问题还是老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