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7106ACKW QFP-44 与ICL7106 CM44 QFP44是否可以直接互换?

楼主(2022-05-30):
AME7106ACKW QFP-44 与ICL7106 CM44 QFP44是否可以直接互换?
另外怎么网上查到的ICL7106 CM44 有两种管脚定义(见附图01);
我的表是胜利VC9804 A+,原来是AME7106(见附图02):
[

网友:
淘宝上这款芯片也没多少钱,干嘛不找一个一样的,万一两个芯片就是可以代替,精度或者电路稍微有差别也就没必要代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