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板载CPU植锡这块的经验

楼主(2022-05-30):
大师们搞过板载CPU的,关于植锡用锡的这块经验,我看阿毛易修的钢网挺好,不知道如果用中温锡姜是否能行,还是说最好还是用锡球配合植锡台去搞,锡球的话用无铅吗?还是用有铅?如果用阿毛易修的植锡台是否可以呢,有人谈谈经验吗

网友A:
要么锡球,锡浆要用的话就用无铅高温锡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么锡球,锡浆要用的话就用无铅高温锡浆。

但是他们说用锡姜没有锡球大小均匀,因为我没做过板载U,之前植一些小IC  我都是用的阿毛的钢网也没出过问题,这块经验不丰富!用阿毛配合高温锡姜也是可以的是吧大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他们说用锡姜没有锡球大小均匀,因为我没做过板载U,之前植一些小IC  我都是用的阿毛的钢网也没出过 ...

有些人就是要刚,证明自己有本事,自己做的不好还要喷别人这不好那不好的,我几乎每天都要用锡浆做,就没有返修过虚焊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人就是要刚,证明自己有本事,自己做的不好还要喷别人这不好那不好的,我几乎每天都要用锡浆做,就没 ...

好的 ,感谢大师!!

网友:
锡浆锡球看自己习惯 都差不多  工具要好 再就是多干

网友:
我一直不知道买什么网

网友:
自己多试试就行了,管它浆还是个球

网友:
板载CPU都很少换,换不好就亏本

网友:
多植几次就有经验了  温度控制是关键

网友:
建议用黑马家的  贵点 ,好用

网友:
还是传统的直球最靠谱。新手锡膏的失败率和损坏率很高。老手直球比锡膏更快还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