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 N150RDMB 进水不开机 上电保护

楼主(2022-05-30):
神舟战神 Z7M-SL7  进水   神舟战神 N150RDMB 进水不开机 上电保护
待机0.075偏高测试开关不正常  把把进水地方清洗干净 U41摘掉 待机0.01 待机正常啦

测试待机 3.3V正常有   5V需要 开机辛哈后发出

测试开关电路U41  6脚PWR_SW# 3.3V 开启有 短接开机上电流0.075
3.3V 5V 1.3V内存供电都有 CPU 供电 显卡供电 没发出
测CPU供电进水芯片
NC81203 第9脚VIN 供电没有 测试PR233 阻值不对,更换PR233  后 按开机 正常上电开机显示

网友:
捡漏了!神州的 我昨天修看了一台 显卡供电一会就短路、换了一套都不行!

网友:
进水机器问题千奇百怪,什么都有可能,看运气

网友:
到底是先有cpu电压  还是先有显卡电压

网友A:
  就是图一的   那个芯片右下黑的那个电阻吧

网友B:
楼主厉害进水都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进水都能修

问题不大 里面都是大神我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图一的   那个芯片右下黑的那个电阻吧

是的, 腐蚀啦

网友:
进水这么严重也能修好?这么厉害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那个芯片右下黑的那个电阻吧

网友:
进水机先把腐蚀元件全部补焊,焊不好的全部替换,然后测量线路通不通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