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1080ti花屏 mats测试显存报错 换显存 重植核心故障依旧

楼主(2022-05-30):
打显存数据线发现一个数据点阻值无穷大 最后发现gpu焊盘过孔断线 先打个孔飞线试试能不能修复

网友A:
花屏要么是显存,要么是核心,是核心的话,维修价值有多大?

网友:
不如直接显存和核心之间飞线

网友:
报错也可能是电路问题  不全是显存和核心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这孔打的有点大呦,怕是把别的线达短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要么是显存,要么是核心,是核心的话,维修价值有多大?

如果核心没坏加焊如果修复画屏  如果没修复  可以扔了  料加1

网友:
多层板怎么能随便打孔飞线?可能把别的线打断了

网友:
在下小白,自己显卡坏了,测出来是有一颗内存报错,想加焊显存。
请问一下楼主,我加焊时涂了助焊剂,380度的风枪,3.5的风速,感觉吹不动呢? 请问下是哪里没对。
另外,隔热胶带有用吗? 贴了之后感觉胶都粘板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