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P装7P屏幕装错 不触摸问题

楼主(2022-05-30):
现把这几个接触点,向内拨动  再次尝试,实在不行再进行座子更换

网友:
nyce bro ilike ur post

网友:
就是把座子撑大了

网友:
感觉按不进去,阻力太大就看看什么原因,不能大力出奇迹

网友:
不能用太大力!!

网友:
楼主最后成功了吗,我也想做这改装的

网友:
原来8p和7p不通用,我还以为能替换

网友(2022-06-30):
大力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