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B250的图纸啊

楼主(2022-05-30):
各位,大佬,你们谁手上有华硕的PRIME B250-PLUS REV1.02主板的图纸啊,CPU供电IC部分被不知道是猫尿还是老鼠尿给尿了,腐蚀掉件了很多,求张图纸啊,救救孩子吧

网友A:
华硕图纸别想了,能搞到点位就不错了

网友:
目前这个免费的话只有维修指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图纸别想了,能搞到点位就不错了

点位也行啊,论坛里点位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点位也行啊,论坛里点位都没有

哎,你不动脑子,我不好说什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你不动脑子,我不好说什么 !

我也尝试过使用华硕的H110M-k和B250M-K,B250M-J这些点位图尝试着去找腐蚀掉的元件,可是相差还是太多,掉件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才想着看看论坛哪个大佬手上有这张图纸咯

网友:
这板我好像有

网友:
还是改求点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图纸别想了,能搞到点位就不错了

说的是事实

网友:
有这个图纸就放网站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