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威6-14ikb08进液背光闪烁维修

楼主(2022-05-30):
联想 威6-14ikb08,板号忘记了。送过来是正常开机显示,客户描述进了汤水要做清理。报了风险,现场拆机发现主要进液区在屏接口附近,屏接口腐蚀严重,扒开屏线发现屏接口的针都腐蚀断了,和客户说要换屏接口要订货,客户同意后留机了。
在料板NM-A311拆了屏接口换过去,有个    “图中标示的1号电阻”    腐蚀掉件,手上无图纸不知道阻值,看连线很细应该是信号,随手补了个1K 上去,后面才知道错了。其他地方清理好后装机。测试发现屏背光很暗并且闪烁,测背光供电有10.8V,起初以为正常,顺着线路找到供电MOS管,发现管子G极和D极都是19V,拆下测量发现管子烧坏,换过之后背光供电有18.9V正常,交给同事测试。
同事测试说没修好,接过来看果然还是跟之前一样。自行测试发现插电源正常,单插电池就会暗屏。插上电池再次测试背光MOS管发现G极和D极的电压都是10V左右,屏背光供电只有1.7V。
按照经验这种管子一般G极要低于D极2V才能导通,但是G极线路走的是过孔,不知道连到哪里。还好运气好,量到1号电阻的一端时万用表响了。经过分析应该是1号和2号电阻经过另一个MOS管接地组成分压电路控制屏背光电路的开关,因为刚才换的电阻值太小导致分压后的电压还是太高让MOS管只能开启一点点,而电源适配器的电压比较高所以分压效果明显使MOS管导通则正常工作。
把1号电阻换成100K后,背光供电MOS管的G极为4.4V,背光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分析得很清楚,读起帖子来愉快。:daxiao:

网友:
楼主讲的详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