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0刷BIOS,居然出来各种各样的。

楼主(2022-05-30):
顾客拿来不亮,跳变2次。第一次刷。亮。但是不认WIFI和网卡。

第二次刷,显卡驱动打不上。
第三次刷。亮,有线网卡正常,WIFI不认。
。。。
刷了10次,10个结果。
大家都是怎么弄得?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E0ODE0NnwwZTUzNGUyYWViMWJkYTQ1ZTZkYmFlMDBhYjk3N2RlNHwxNzQyMjI2NzE4&request=yes&_f=.bin    LA-9631P REV1.0 G490工厂

网友A:
考虑下显卡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可能用UEFI模式就不亮 改到传统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E0ODE0NnwwZTUzNGUyYWViMWJkYTQ1ZTZkYmFlMDBhYjk3N2RlNHwxNzQyMjI2NzE4&request=yes&_f=.bin

我是9641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下显卡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可能用UEFI模式就不亮 改到传统试

显卡用有的BIOS就正常

网友:
wifi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刷一下试试

网友:
没问题啊。。。。。。。。。。。。。。。

网友:
这个笔记本刷原厂BIOS就可以。如果刷完不正常要检查主板

网友:
这种没见过有这些情况的

网友: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机器修过好多,是不挑BIOS的,有问题查其它问题

联想G410-G510官网提取BIOS自带ME版本79CN50WW板号9641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哦。。。。。。。。。。。。。。。。

网友:
估计是有其它问题吧

网友:
查bios周围条件,时钟  晶振啥的

网友:
功能性不能用可以考虑合成一下

网友:
这需要一点点查了

网友:
是有这种情况的,因为不同批次的版的电路存在不同,bios在与其它芯片(EC)通信就会造成错误,从而导致可能相同形号的笔记本的批次不同的板子点不亮或是其它问题。

网友:
换芯片刷了焊接上就行了吧 有些时候是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
刷bios要统一批次的才可以不能乱说的 批次不同的bios数据也不同的需要区分

网友:
官网分离个试试

网友:
为啥我刷那么多也没见这问题啊

网友:
这个应该不挑BIOS 刷过很多了

网友:
这型号不挑BIOS 现在联想BIOS官方网上都开放了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再刷

网友:
wifi要改bios

网友:
显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主板不是很老,应该好刷多试试

网友:
不认线卡,WiFi,拿手机直接接到USB,借手机的usb网络打好驱动,我今天就是这么操作的,杠杠的

网友:
用官网的升级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