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次1050TI线显二次不亮维修

楼主(2022-05-30):
上次修的显卡放了礼拜,有客户要装机,换个显卡,上去自己测试用了三两下就不亮了,随又拆下来再次维修,查供电还是1.8后面的从核心供电后的供电一概没有,鑫制造上查图纸,还是D5二脚应该有的1.8V PG被拉低导致NV3V3没有开启核心供电, 参考点位图一通测量,发现R82 R70电阻腐蚀变值严重,换掉阻值差不多的以后,还是会拉低1.8V pg,测量Q20复合级管6脚还是低电平,拆掉Q20,不在拉低了,本想找个元件换上,料板上找了好半天没有找到,不装也无伤大雅,装机鲁大师  甜甜圈   3DMARK一通测试,没有问题了

网友:
显卡也能找到资料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