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按开关无反应,插电自动上电开机

楼主(2022-05-30):
一台杂牌笔记本,主版号6-71-w65s0-d02,按开机键,开机脚电压9V有跳变,不触发。不装大电池,插电直接自动上电亮机,关机后依旧不触发。刷过BIOS,无效;不接开机小板也无效;主板电池3V正常,请教这种情况还会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杂牌子的、、、爱出这问题

网友A:
用适配器时开关脚是19V左右,9V显然不对。拆掉图中那个东西吧

网友:
通病8脚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适配器时开关脚是19V左右,9V显然不对。拆掉图中那个东西吧

谢谢思路,不过不是D3问题,是后面P2808B0的问题,改了电路,已经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