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论坛首发 :LA-K052P bios

楼主(2022-05-30):
LA-K052P bios
集成的bios 原机备份的!原机故障是待机10MA 加电60ma 无内存供电、无CPU供电、
无图无点位、
内存芯片是4B= 型号是 RT8207P
EC型号是 KB9052QD 此ec 110 块一个、这以后维修咋收费啊?一个 EC 就这么贵、

网友(点评):
无附件 回帖补充下

网友:
现在贵是因为稀缺 后面就便宜了

网友:
忘了 上传了 bios文件

网友A:
换上好了没  我有个联想板子也是加点0.07

网友(2022-07-11):
我也遇到了,0.01加电0.07a

网友(2022-11-01):
我遇到的时开机时不开

网友B(2022-12-11):
遇到一台昭阳K4E,LA-K051P,同样的问题,查RT8207PGQW,7脚S3、8脚S5无开启电压,怀疑U坏了。

网友(2023-02-05):
我也遇到时不时不开机  不开机时电流0.03多  估计通病   待大神发现

网友C:
我也遇到了  我这个待机公共电压一直跳变,有时候能正常开机

网友:
系统装完重启蓝屏不会修

网友:
我碰到一台用适配器开机掉电、用电池正常。。大神支支招

网友(2023-05-30):
引用 网友A:
换上好了没  我有个联想板子也是加点0.07

老哥你那个好了没

网友(2023-07-15):
楼主啊  你的修好了没有啊 我的故障和你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遇到一台昭阳K4E,LA-K051P,同样的问题,查RT8207PGQW,7脚S3、8脚S5无开启电压,怀疑U坏了。

你的修好没有兄弟

网友(2023-09-22):
故障和各位的一样,是通病吧

网友E(2023-11-04):
引用 网友D:
你的修好没有兄弟

今天遇到也是同样故障,触发上10毫安,不知道是ec还是CPU,ec太贵了,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遇到也是同样故障,触发上10毫安,不知道是ec还是CPU,ec太贵了,不搞了

这个我测试了后面 确定CPU坏的

网友(2024-12-05):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  我这个待机公共电压一直跳变,有时候能正常开机

我这个也一样,没有升压就这样,你搞定了么

网友:
我这个也一样

网友(2025-01-08):
搞定没 我这个也是

网友:
应该是Thinkbook15-G2-ITL 的bios,邵阳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