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进。请教个问题。色环电阻

楼主(2022-05-30):
这个电阻是2欧姆吗?高精度吗?好几年没用了都还给老师了。色环法不会了。四环里面不应该只有最后一个会是金色吗?

网友A:
顺便问下。这个裂缝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电阻坏了。万用表测阻值1.4Ω

网友B:
0欧就对了,或者找一样的换上去

网友C:
看不清你这第一位是总还是红,我看是红,那就是0.2欧,至于外面的陶瓷,没关系,有时候脱皮了阻值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0欧就对了,或者找一样的换上去

0欧姆不应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你这第一位是总还是红,我看是红,那就是0.2欧,至于外面的陶瓷,没关系,有时候脱皮了阻值也正常

我也分不清是棕还是红。感觉红的可能性大

网友:
2欧,+-5%

网友:
接地有3.3那你这个工具真好

网友:
4环的话,最后一位是误差,第三位是倍率,前两位有效数,这个是2Ω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D:
银 ×0.1
金 ×0.01
棕红橙黄绿青蓝紫灰白黑
棕黑金金=1×10x0.01   误差0.01%

网友:
这是1欧姆,

网友:
这个电阻计算器软件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下。这个裂缝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电阻坏了。万用表测阻值1.4Ω

这电阻你用万用表测不出来正确阻值的  正确阻值你得用电桥测!

网友E:
图片颜色,是1Ω的

网友:
看着像1欧的

网友:
你这计算工具软件,可以分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银 ×0.1
金 ×0.01
棕红橙黄绿青蓝紫灰白黑
棕黑金金=1×10x0.01   误差0.01%

这是国产标,不是欧产标

网友:
大功率低阻值一般用于电流检测,倒数第二环,金色前进一位银色前进两位。测量前数字表笔短接记住基数多少,然后测量值减去基数就是电阻值。这个电路的电阻如果是坏了一般会直接烧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银 ×0.1
金 ×0.01
棕红橙黄绿青蓝紫灰白黑
棕黑金金=1×10x0.01   误差0.01%

这应该是1Ω不是0.1Ω。

网友:
棕黑金金 1欧的

网友G:
这是1欧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片颜色,是1Ω的

第一条是棕色吗?不是红色?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1欧姆        。

第一条是棕色吗?不是红色?

网友:
第一条是棕色吗?不是红色?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应该是1Ω不是0.1Ω。

第一条是棕色吗?不是红色?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应该是1Ω不是0.1Ω。

那么记错了,
金是x0.1
银是x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