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710 不触发无原图纸维修

楼主(2022-05-30):
港版联想G710,板号DUMB02。
客户送来描述不开机,现场拆机发现BIOS和EC被换过,报价留机。
没有这个料板,论坛有人分享这个机器图片正好就有EC部分,下载下来仔细对比没有缺件。首先重新换了EC和BIOS,结果意料之中。这个机器市场上无图纸,参考其他联想机器同型号EC的脚位测量发现很多脚位都对不上,可能是程序不一样的原因。
经过漫长的查找和对比,偶然发现华硕X750LB的EC脚位和这个机器基本对得上,参考测量ec条件基本满足,南桥其他条件无法测量,测量晶振发现有一端没有电压,兴冲冲换了晶振产生0.37v的电压,但还是不触发,按开关时垃圾万用表测量EC 87脚上没有检测到送到南桥pwrbtn#电平的跳变,但发现经过一个电阻后测到了,不知道是不是万用表不够灵敏。
现在基本确定EC是正常的,接下来要重点排查南桥的待机条件,把南桥拆下来,参考了同样是SR17E 的K580C的点位图,很快查到srtc_rst#时电压为0,顺着线路跑发现连了一个电阻和电容,电阻无穷大,更换电阻,再测量所有条件都正常,重新装上南桥,成功点亮交给同事测机。
同事反馈单电池不开机,插电源开机后拔掉电源,电池正常供电,插电也正常充电。苦逼地又拆开机器,量电池数据线没有电压,实际测量发现要等待机3V/5V正常才有。再次跑线,找到上拉电阻准备改为线性电压上拉,发现已设计有线性上拉焊盘只是没有装电阻,将图中2号排阻改到4号位置,解决。

网友:
现在都懒得找图纸,都盲修

网友:
这是高手加老手了

网友:
这个拆南桥跑线还是牛的啊

网友:
不容易呀,心都累了

网友:
这是高手加老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