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烂鱼市场收了一个主板

楼主(2022-05-30):
没找到这个板子图纸,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牌子什么机器上的。
测了一下没短路,可调19v上电,测到三个电感电压,两个bios1.8和3.3也正常。
故障应该是不触发,因为按了开机其他电感也没任何电压。
测到io的vcc脚没有,跑线是到一个7115 ,然后无en,这个跑了半天没跑出来,不知道有没有大神修到过这种主板,这ec供电的开启在哪呢?

ec图论坛上找的

网友A:
机器 型号没有 板号没有  最重要的EC型号也没有  你是让我们 蒙吗  还是蒙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 型号没有 板号没有  最重要的EC型号也没有  你是让我们 蒙吗  还是蒙你啊

主板上不是有板号吗,

网友:
像仿苹果一体机上的主板

网友B:
亿道的主板,不接充电器,按开机键才会出EC3V。接充电或按开机键,由线性3V,经MOS管二极管转换出EN,开启PWM3V,给EC-VCC

网友:
上面还可以装手机硬盘,是新出的

网友:
老吴啊,和AMD干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吴。  牛B

。不报多大希望,修不好就算了,顶多浪费点时间,修好了涨经验。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亿道的主板,不接充电器,按开机键才会出EC3V。接充电或按开机键,由线性3V,经MOS管二极管转换出EN,开启PWM3V,给EC-VCC

这个板正常情况下有哪几个待机电压呢?上面大电感我没找到3.3,只有0.9 和5

网友:
多少钱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 型号没有 板号没有  最重要的EC型号也没有  你是让我们 蒙吗  还是蒙你啊

懵了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 型号没有 板号没有  最重要的EC型号也没有  你是让我们 蒙吗  还是蒙你啊

现在是只要能蒙住,咋蒙都行

网友:
真的是什么板子什么设计都有

网友:
昨天专门买了一个铜刷跑线,ec开启到了这个4665,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是可以

网友D:
AMD的CPU啊,还板载内存,这个板子应该不是老,应该是锐龙5系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的CPU啊,还板载内存,这个板子应该不是老,应该是锐龙5系列吧

2019年的板子,正在研究,估计会修的大佬也不会随便说出来,大家理解就好。我有信心,慢慢来,不急

网友E:
AMD 我遇到就怕,很多都是浪费了时间还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D 我遇到就怕,很多都是浪费了时间还搞不定

台式主板只要不是cpu座子和桥基本上是捡钱,笔记本主板amd这个还是头一次遇到

网友:
烂鱼市场收主板来修,你这是有多想不开呀?

网友F:
都是浪费了时间还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是浪费了时间还搞不定

无所谓,时间就是拿来浪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亿道的主板,不接充电器,按开机键才会出EC3V。接充电或按开机键,由线性3V,经MOS管二极管转换出EN,开启PWM3V,给EC-VCC

手里没电池也没充电器,用的可调电源。vcc  3v,avcc 0v.

网友G:
150,就是便宜才收的,关键是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150,就是便宜才收的,关键是练手

可以,我也是搞板练手

网友:
我记得 华硕5v线性转3v线性 给EC供电  也是个5脚芯片     开启 和供电 是连在一起的  供电就是开启

网友H:
我反正是认真看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反正是认真看完了

看到什么? 按上面大哥的说法,按开关才会有ec- vcc,就是说要触发后才有。明天ec到了再试试

网友:
这么个烂板子  值得么 好费时间

网友I:
浪费了时间还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浪费了时间还搞不定

搞不定就不搞了?勇敢一点,又不会死人

网友:
山寨的本本吧

网友J:
这个ec的程序能写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ec的程序能写到吗?

这个不带程序,

网友:
修好了涨经验。慢慢研究

网友K: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维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维修好了吗

买了一个ec,但是不知道这个主板型号,找不到程序

网友:
AMD的CPU,还板载内存,应该是锐龙5系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