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二修13Pro短路复杂故障

楼主(2022-05-30):
上家已经更换过电源 故障未解决
测量发现电源自举升压短路

B+ 电池坐阻值 正常
理应是 所圈电容短路
B+电压通过下方电感进入电源
电源通电容

最后故障解决

网友:
电源输出线路中 电容不补
故障表现:漏电20 开机无1.8V

网友A:
13 PRO这种机器你们维修费用一般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 PRO这种机器你们维修费用一般收多少钱

同行的机子 2-3佰

网友:
二修机难搞

网友:
特别的nice,点赞给你

网友:
能修同行搞不定的机子,那是高手中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