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50JV 2.0不充电,死活修不出来,求解答。

楼主(2022-05-30):
系统下显示已连接,正在充电,一直是0%,充不上去。
充电电感是这种杂波,于是先换了充电上下管,涛声依旧。

再换了充电芯片,BQ735,涛声依旧。

再换了EC,刷了BIOS,涛声依旧。

电压已经进入到电池里面了,电池已经换过全新的了,还是一样。两块电池一模一样的情况。两个保护隔离管也换了,电池放电管也换了。

实在没办法了,各位大哥帮我看看,充电应该很好修啊,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
这是点位图

网友A:
再测下EC和电池有没通讯

网友:
电池电压16.78,不可能这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测下EC和电池有没通讯

电池接口数据 时钟脚位有波形。

网友:
三板斧搞完了不行就老老实实查条件呗,只能说这波没法挣快钱只能苦逼查电路了

网友:
先用软件看下有没有读到正确的电池参数。读到了主要修充电芯片这一块,没读到主要查SMB总线这一块

网友:
电池电压高了.看看芯片外围还是有问题的.充电管g极电压等等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B:
如果你发的是LX波形,基本断定mos不能完全开启,导致LX异常,不知道你示波器设置的是几V猜测基本是bst供电异常,至于是不是bst异常只需要用示波器看上管驱动有没有最高24V的开启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发的是LX波形,基本断定mos不能完全开启,导致LX异常,不知道你示波器设置的是几V猜测基本是bst供电 ...

有24v,升压电容我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我准备订个料板把周围的电阻电容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充电都不好修

网友:
充电问题好修的一般一个小时内可以修好,不好修了,相关的全换完都不行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
检流电阻。

网友:
示波器打下线性6v看看稳定不

网友:
电池问题有可能吗?

网友:
隔离查了没

网友:
那就刷个BIOS看看   有时候BIOS出问题了 也会不充电

网友:
再换个电池

网友C:
保护 充电这一块的所有检流电阻都量了,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24v,升压电容我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我准备订个料板把周围的电阻电容全部换掉试试

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 充电这一块的所有检流电阻都量了,都正常。

还有旁边的补偿电阻跟电容看看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D:
这个ASUS太难了!我这台X455LJ 轻微进液 可以开机不充电   现在搞成开机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ASUS太难了!我这台X455LJ 轻微进液 可以开机不充电   现在搞成开机掉电了

唉,太难了

网友:
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不充电的,系统显示真正在充电结果电越用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