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 6g显卡,插上主板,主板直接大短路,完全不触发

楼主(2022-05-30):
量了一下金手指12伏,对地短大短路,直接烧了一下机,我果然是12v电龙对接短路,直接拆了,因为捡钱了,

上机测试风扇可以转了,核心和显存供电都不出,白高兴

在楼下主公的芯片en没有电压,直接拉了一个3.3伏的飞线过去,然后电脑核心电压都出来了,上机一看亮屏了,又以为捡钱呢

顺手跑了一下鲁大师,我靠,只有20帧左右
一万多分人,和集显差不多,能打个英雄联盟么?

这尼玛怎么修啊?是不是要刷个boss啥的,又没有图纸,唉,捡个钱怎么这么难呢?不知道怎么修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问题

网友A:
找到一个3221的芯片,一角和二角没有12伏电压输入,我来研究一下怎么搞,都没有人提供一下思路,唉,只能自己研究了

网友:
这个线也飞的太长了, 有近的位置可以飞线的,  V星的经常没有电压

网友:
三路12v供电检测电路都正常了,电龙都掉了,底盘都掉了,再飞两线vin+ vin-

网友B:
3221 注意下,,,还有相关的I2C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21 注意下,,,还有相关的I2C总线

哎呀,补完线12v检查都正常了,集显电压又不出来了,这个破显卡,想捡他的钱太难了

网友:
搞维修有时就是孤独无助,越是需要帮助的时候大家越是爱莫能助,或许都没有思路了吧!只要有了基础也许成功只需逼一下自己就会茅塞顿开,我也是在慢慢的学习路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孤独求败?

网友:
何以证明这卡是1066?看第一张图,感觉不太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个3221的芯片,一角和二角没有12伏电压输入,我来研究一下怎么搞,都没有人提供一下思路,唉,只能自己 ...

这个1,2脚是第三路12V输入检测,一般1060只有金手指和外接pcei供电一路,应该用不到那一组检测信号。感觉你这个卡强行拉高某个控制信号不一定可行,还得找出来什么原因才行。建议关注3221 8,9,10pin,10系卡的供电开启和10pin pv很有关系的

网友:
好有耐心的楼主,这样的卡我看着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1,2脚是第三路12V输入检测,一般1060只有金手指和外接pcei供电一路,应该用不到那一组检测信号。感觉 ...

10PIN 有3.2V, 应该是正常的,这个3221 测了下温度120
度,但是电压都正常,第一路的电路不知道爆到哪去了,
想在网上芯片,一起三个要40元,同行的,修好也就100,万一不行,倒贴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