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7主板问题

楼主(2022-05-30):
主板硬盘旁掉了几个小电容!要补回来吗,C1719位置电容能用C1716位置电容替代吗?
iphone7

网友:
可以,没问题
拆掉不装都可以

网友:
求助贴就写清楚

网友:
没有问题不补也行!要求高就补上 手工要到位

网友:
不需要补。

网友:
补不补都行,而且硬盘封胶,手工不到位会虚焊

网友:
硬盘供电滤波的,可以不补

网友:
没装不影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