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x79通电不亮故障

楼主(2022-05-31):
一张华南x79Z,南桥为BD82027T主板 故障为通电不亮,检测卡不跑码,复位灯不亮,
通电检测PCI-E插槽A11复位脚为0V,A13,A14时钟为0.3V,检测除CPU无供电外其他各路电压基本正常,怀疑CPU供电不正常导致南桥无法正常复位,首先检查CPU供电电路,其控制芯片为ISL6366,检查6脚EN开启正常,供电41脚VCC正常,考虑的X79 巨大的发热量怀疑是否有虚焊,于是先用热风枪对ISL6366加焊,完毕通电果然检测卡复位灯点亮,开始正常跑码主板点亮成功
,以为维修完毕,结果第二天再次测试主板又再度出现同样故障,再次怀疑ISL6366芯片不良,于是从料板拆一颗同样芯片更换 ,再次通电故障完美解决。
随贴付原机bios一个

网友:
华南金牌,不好修啊。

网友:
这个牌子的BIOS不错,毕竟杂牌数量少,而且还是一些老芯片组

网友:
金牌的东东,都知道咋回事。

网友:
华南金牌主要是没有图中和点位

网友:
华南金牌,大家都懂的,你这个X79,以前我拆开看桥是H61,你说惊异不

网友:
所以就是cpu的供电芯片不良,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华南金牌。。。。。。。

网友:
华南金牌不好修

网友:
华南大牌修得累,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 19年之前的 华南 会难搞些

网友:
华南的板子经常是牛头对马嘴的,CPU用的是X79、X99等服务器芯片配套的CPU,南桥则经常用家用机主板的型号,原理上没问题,就是intel自己也不会这样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