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I HD6770显卡黑屏无核心电压无显存电压维修

楼主(2022-05-31):
V星 MSI HD6770显卡, 开机风扇狂转, 屏幕黑屏。万用表查无核心电压。  控制芯片的UP1609Q, 网上查不到资料, 查到本论坛有用UP6204替代的例子, 发现芯片引脚类似, 但不是完全一致, 跑线路发现这个IC是12V供电, 于是查到38脚对应PCIE槽12V供电的, 这个电压由2R2电阻到IC上是正常的,另外33脚的12V 缺失。 断电后,量2R2 蜂鸣档会响, 就没有怀疑这个电阻问题。 于是又上电测量电阻2端, 一端是12V 外置6P供电的, 一端是0V,  判断出电阻失效, 实测是90R,  更换成2R2的,开机照样没有电压到IC上, 怀疑IC有短路, 把IC拆了,还是短路。  发现是滤波电容短路,阻值仅仅5R, 难怪频繁烧2R2的电阻。  又得瞄准位置,把IC吹回去。  以后遇见类似短路的,希望大家不要去拆IC, 先排除电容, 这样好少走弯路。   通电试机, 功率正常往上走, 亮机, 修复完成。

网友A:
为什么微字 会变成字母V, 我都编辑过一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微字 会变成字母V, 我都编辑过一次了

应该是网站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网站设置的,

这样影响一些关键词搜索了

网友:
以后都是v子了

网友C:
肯定是先排除短路再去拆芯片,估计楼主修东西不太用表,用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先排除短路再去拆芯片,估计楼主修东西不太用表,用猜

感觉没有电压, 可能是芯片坏了。 没有去管电容的事情。 其实拆东西,什么东西简单排除什么

网友:
感谢大神们来解答

网友:
可以学习啦!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微字 会变成字母V, 我都编辑过一次了

论坛保护你。菌鬼星全网律师函,谁发有关他的资料就告谁。改成V是保护你。

网友(2022-07-09):
楼主加油,很少有V 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