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工作站 820-2337-A 不触发 维修

楼主(2022-05-31):
客户送来机器,一看苹果台机。说是偶尔可以点亮。更多的时候开机没反应。到我这里是一次也没有触发成功。拆机(这个家伙不怎么容易拆机,网上好像BILI那里有视频)。没找个图纸。那就用原始办法。两个主板的电感阻值基本正常。触发那里有3.3v电压。先排除了电源问题。把问题锁定在了主板。找论坛有关资料,说的很含糊。不过,看到了个大体维修方向,测量没有输出电压,而G脚有1.3v的电压。其他料板上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再测量待机1.3出来了。连接好板通电CPU风扇转了,外挂屏幕白屏。维修基本结束。

网友:
没有维修过,学习一下

网友:
谢123451989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新芯箱硬88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同病,无解,一直在研究

网友:
虽然说得更含糊,但是看明白了,所以加分了

网友:
苹果骚气 没图纸修成牛逼

网友A:
说了当没说,。。没有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了当没说,。。没有看明白。。

哦,看到星星了

网友:
意思是没有修好吗?这个是独显吧

网友:
这玩意还没有修到过   有点点少

网友:
没有修到啊过,以前遇见过要求把机箱搞成可以安装普通主板的客户

网友B:
两个6脚2N7002损坏,修过一次好像

网友:
是没修好吗

网友:
没图纸牛叉。

网友:
机子年纪不小了呀

网友:
高端机型,修好了么?

网友:
看上去和不错

网友:
星星那个位置短接

网友:
没图纸修成牛逼

网友(2022-08-08):
这个问题是个通病,楼主图2的那个五角星上去有2个6脚复合开关管,其中一个坏了, 。这个板子这个问题,在12年的时候我修过十几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6脚2N7002损坏,修过一次好像

哈哈哈,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