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刷BIOS会刷坏桥或CPU吗?

楼主(2022-05-31):
今天听一同行在说,部分笔记本如果没有刷正确的BIOS,通电会搞坏桥或CPU,刷完BIOS就不开机了,即使把原装BIOS刷回去也不开机了,只能换桥或CPU。你们遇见过吗?感觉有点颠覆认知啊。

网友:
记得以前在迅维看过一个帖子,说过这个事情,但找不到了

网友:
是的,BIOS不对,配置的脚位就不对,有可能会烧东西。

网友:
是的,确有此事

网友:
第一次听说, EC BIOS 目前没有碰到

网友:
不会吧 没遇到过

网友:
能详细说说吗?之前看过一个帖子说这事的,找了半天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