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楼主(2022-05-31):
Itx-1037T-2C主板开机能启动,屏不显示,有背光,外接显示器能亮,屏和屏线都是好的,屏接主板的Lvds接口,大师们帮我看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发的第2张图不是有DOS字符显示吗,看内容应该是硬盘启动文件坏了,或者是硬盘坏了,是SSD的固态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发的第2张图不是有DOS字符显示吗,看内容应该是硬盘启动文件坏了,或者是硬盘坏了,是SSD的固态盘

谢谢你的回复,这主板能启动,硬盘客户拿走了,现在的故障是内置Lvds点不亮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查电路了,Lvds电路驱动应该是集成在南桥里,Lvds供电也正常,Bios设置也是正常的,lvds接口对地阻值也正常,要是有bios可先刷一下试试,可是也找不到,是不是只能换南桥试试了呀

网友:
没进系统吧

网友:
没有硬盘当然启动不了

网友B:
主板上有独立的LVDS驱动电路和程序芯片,排除屏幕问题之外 可能与驱动程序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有独立的LVDS驱动电路和程序芯片,排除屏幕问题之外 可能与驱动程序有关

这是硬件,驱动应该在Bios内吧

网友B:
有个独立的EPROM,不在BIOS里,这个板子我们搞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独立的EPROM,不在BIOS里,这个板子我们搞了很多

你有这程序吗,给我发一份,谢谢

网友:
应该是lvds这边的问题,先刷个bios看看,别刷错了不是南桥的那个。实在不行没办法,就加个驱动板,接vga那里的信号,那主板不是有个内接vga的座子吗,就接那里,一体机空间应该够,放得下。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内屏好坏区分,如果开机显示屏幕菜单栏logo,背光灯亮,那说明你的内屏正常,进入bios界面,选着屏幕Lvds参数设置,设置匹配屏幕的分辨率和参数,保存好就可以,你只能多次慢慢设置匹配对了内屏就正常显示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内屏好坏区分,如果开机显示屏幕菜单栏logo,背光灯亮,那说明你的内屏正常,外接显示器进入bios界面,选着屏幕Lvds参数设置,设置匹配屏幕的分辨率和参数,保存好就可以,你只能多次慢慢设置匹配对了内屏就正常显示

网友:
这个机器先确定屏幕是不是好的,在测量下屏幕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如果还不行就在BIOS里面调节显示器的分辨率,一般是南桥里面的设置。

网友C:
老板电脑修好了吗?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板电脑修好了吗?什么问题啊

还没有搞定,订屏线再试试

网友:
加块驱动板,接内置VGA就可以了,上次也修到这板,忘了备份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