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不到1伏

楼主(2022-05-31):
只有0.9伏多,该怎么修?

网友:
什么机器啊,拍个照片看看,又一些0.9V是正常的

网友A:
这问题问题得太高深了,不同款CPU电压不一样,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电压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题得太高深了,不同款CPU电压不一样,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电压可能是正常的

加电到2安了都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题得太高深了,不同款CPU电压不一样,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电压可能是正常的

cpu是i3 350m   英特尔hm55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题得太高深了,不同款CPU电压不一样,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电压可能是正常的

不是1.05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题得太高深了,不同款CPU电压不一样,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电压可能是正常的

你是不是指的南桥电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题得太高深了,不同款CPU电压不一样,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电压可能是正常的

你看看

网友:
0.9左右搞不好是正常的,至少我修的M350电压是这么多

网友:
看CPU什么电压了,CPU里面好多电压,还有0.8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