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核心电压偏高

楼主(2022-05-31):
显卡核心电压测量有1.2V,开机温度上升的也比较快。
正常来说应该是0.9,1V,这种问题是和电源芯片的哪些引脚有关系呢?
我所能想到的就是直接换了电源管理芯片。所以来请教一下。

网友:
核心电压动态调节,由核心控制,电源管理芯片控制相数,也同时参与动态调节

网友:
查查反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