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全汉一体机350电源

楼主(2022-05-31):
这个电源是什么结构的,是不是没有一级滤波。二级滤波后面多出来的电感做什么用的。

网友:
主电容容量一大一小都是420v.

网友A: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垃圾电源

网友B:
多出来的电感是主动PFC的电感..............

网友C:
功率350w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有的在外壳上个假变压器加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垃圾电源

它辣不辣鸡的这不是重点,我这是第一次见这种pfc电路,两个大电容一个420/68,一个420/82,然后两个开关管,一个保护管,两个电感。我只想搞明白这是什么电路。有没有可能是二级pfc呢,电压分了两次往上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出来的电感是主动PFC的电感..............

pfc模块有两个电感,多出来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功率350w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有的在外壳上个假变压器加重

这个电源不算太垃圾,该有的都有,背后5个控制芯片,全汉的电源从来不无脑堆料,能用集成芯片解决的绝不装一堆元件,而且这个尺寸比atx大,但是很扁。

网友:
看到“黑”板子就不爽

网友:
不会修,就不要修电源,高压转直流低压,危险危险,

网友:
应该是单管正激

网友D:
这个电感在大电容和整流桥之间,就是主动PFC升压电感。但是两个电容一大一小就有点懵逼了。

网友:
PFC那里有个电感还是EMI电感来的。

网友:
看不清楚吖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感在大电容和整流桥之间,就是主动PFC升压电感。但是两个电容一大一小就有点懵逼了。

我看了下,因为高度不够,于是用了两个小的并加起来150,真是神一样的操作,换作我就弄个150躺着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