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代换

楼主(2022-05-31):
显卡上的4c06n坏了,找不到一样的料板,但是在一个华硕b350上找到了4c06b,
但是后者参数百度搜不到,有大佬知道的吗?

网友:
06的是下管 ,可以把09上管一组一起换,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建议上下管一起换。。。批次不一样换了一只官会有几率出现电源啸叫等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