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只有显卡供电怎么回事?

楼主(2022-05-31):
(无正文)

网友A:
提前出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前出供电了

是桥的原因吗?

网友:
别什么问题都往桥上扯  除了换桥 其他的都不会了? 找图纸 看时序 哪里不对查哪里 你以为还像以前 三板斧就能搞定啊  现在虽说集成度高 但是对电路基础要求也高 多看看图纸把

网友:
3V和5V也没有吗

网友B:
那你把显卡供电断了看看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把显卡供电断了看看呗

断开,电流就不加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开,电流就不加电了!

那就先断开显卡供电,先把其它供电修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