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测试主板

楼主(2022-05-31):
大家好,请教一下维修显卡测试的主板是用什么型号折比较好,听说是找一张b85之类的,集显针对有些显卡显存坏的,但不显示,有主板的集显显示测试结果的,

网友:
B85+四代i5或者i7,可以用吃鸡测试显卡性能

网友:
h61左右都行吧,型号不重要不是amd就好,关键是华硕,技嘉比较好,对于12v短路这些有保护作用。集显对于不显示的卡没啥用,还是得远程操作,去年的版本就是这样,今年有没有新版本有改进,那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