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10-15ISK 版号 :LA-D562P

楼主(2022-05-31):
此主板客户描述、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 不开机、
接待接到机器的时候、我确实是看到了能开机、但是放了一会就不开机了、
不开机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电流是 18-200-70MA 的电流、这明显不对啊、
测主板供电 内存供电没有、CPU供电没有、
先从内存供电开始、
看开启、发现通电就有开启、这肯定不对啊、先刷个bios发现故障现象一样的、
直接换一个TR8207P 发现电流停在了200MA内存供电出来了、
但是CPU供电依旧没有产生、
那就查查条件吧!
检测pch_pwrok 正产3.3V
检测SYS_PWROK 发现问题、奶奶的对地短路的、
我也是醉了、然后在开启看下、发现又掉电了、
电流在18-200-70ma
我晕、这sys对地短路怎么还能开机呢?这里没想明白;
索性、翘起来ec的98pin发现还是短路的、直接拆掉CPU再测、ec的98pin 不短路了、我晕、CPU挂逼了、直接装回去吧!

这机器、走了弯路、应该先拆ec的、
下次遇到这问题、不要直接拆U了 虽然我干U没什么压了、但是浪费时间了A!!!

网友A: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时序有短路的还能亮机,

网友:
我要背锅么哈哈

网友B:
cpu短路了还能亮一下机,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C:
这机器 来的时候却是是亮了、我看到了、但是他点了一会就不亮了、然后就怎么也开不开机了、最后我发现SYS_PWROK短路 然后 确定了是CPU的问题、最后直接放弃了!

网友:
前天一台联想,商家拆机没拔电池就扣排线,最后不亮了,拿来维修,待机0.17,桥烫,居然还能触发。。。。。32.768电压都是0.4

网友:
来的时候亮机,现在肯定不亮机了,退机会不会找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短路了还能亮一下机,没有遇到过呢

有的联想的很多,很多是USB用不了能亮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 来的时候却是是亮了、我看到了、但是他点了一会就不亮了、然后就怎么也开不开机了、最后我发现SYS_PWROK短路 然后 确定了是CPU的问题、最后直接放弃了!

大佬怎么不给他换一个u呢

网友E:
就想知道,退机的时候还能原故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 来的时候却是是亮了、我看到了、但是他点了一会就不亮了、然后就怎么也开不开机了、最后我发现SYS_PWROK短路 然后 确定了是CPU的问题、最后直接放弃了!

这种本子cpu问题放弃不算错误,不是啥高端本子,换u风险大,利润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怎么不给他换一个u呢

价格啊  价格不合适 换啥啊 ?还不如添点钱 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想知道,退机的时候还能原故障吗

退机的时候 还是原故障、加电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时序有短路的还能亮机,

嗯 是啊 !但是这个U加热一下有的时候还能定电流200ma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