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V4050F板号X421

楼主(2022-05-31):
求助 华硕V4050F 板号X421FAY R2.0 机器之前是时开时不开 不开时测无cpu供电 刚好有料板 遂更换ATK1604BH为ATK1604AC无果 后又更换EC 发现待机都没了 又把EC换回 故障依旧 目前电流为待机几秒后自动上电到0.145A卡住 热成像发现显卡供电和显卡发烫 除cpu供电不出外其余正常 求思路 该板无图纸无点位 头疼

求大佬指点迷津啊

网友A:
哪里烫 干哪里 昨天研究这个机器上16G 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烫 干哪里 昨天研究这个机器上16G 内存

这玩意差个cpu供电没出 热成像看 全是显卡的通路烫。这种情况去干显卡吗

网友B:
这个显卡供电和内存供电芯片是一样的. 我上次遇到开机第一次就开了.2次不开再看发现内存供电莫名短路了. 网上买这个芯片好多都是有问题的.1.2的电压.网上买的芯片边城3.3v的了.这个芯片型号代码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卡供电和内存供电芯片是一样的. 我上次遇到开机第一次就开了.2次不开再看发现内存供电莫名短路了. 网上买这个芯片好多都是有问题的.1.2的电压.网上买的芯片边城3.3v的了.这个芯片型号代码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