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那位大神知道拆電池的鐵片,不知道滑過那個元件造成什麼短路?

楼主(2022-06-01):
請問那位大神知道拆電池的鐵片,不知道滑過那個元件造成什麼短路?
現在開機鍵按了不亮,電感只有一個3V的有電
請問如果是接電池的正負極元件短路,常見的故障點在哪?有那位大神可以指點嗎?

网友A:
待机+3VSUS、+5VSUS对不?也不知道你说的3V是不是+3VSUS

网友:
你是做维修的吗  这个判断还能不知道

网友A:
感觉是充电IC出问题了,开启隔离管电压没有达到24V,管子没有完全导通公共点电压不够,查一下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华硕万年垃圾设计,直到最近的新机还一直都出现。就是拆电池的铁皮飞出,随机碰到某些地方炸鸡。你这个如果是碰到电池插座接口那块开不了机,最大可能性就是电池SMB总线,和ec直连的碰到了电池正极,可能烧了ec和充电管理ic。量下SMB总线2根信号对地值就可以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万年垃圾设计,直到最近的新机还一直都出现。就是拆电池的铁皮飞出,随机碰到某些地方炸鸡。你这个如果 ...

果然是高級工程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待机+3VSUS、+5VSUS对不?也不知道你说的3V是不是+3VSUS

您好這個紅色框的電感有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這個紅色框的電感有3V

这是充电电感,暂时不要管它。这说明待机没有出来,按我上面说的2条去查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充电IC出问题了,开启隔离管电压没有达到24V,管子没有完全导通公共点电压不够,查一下公共点电压是 ...

您好REGN,ACDET沒有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万年垃圾设计,直到最近的新机还一直都出现。就是拆电池的铁皮飞出,随机碰到某些地方炸鸡。你这个如果 ...

我也有一次碰到铁片直接飞出,还好主板没事,现在碰到这种电池座的,都很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REGN,ACDET沒有電壓

VCC有吗?有就换I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华硕万年垃圾设计,直到最近的新机还一直都出现。就是拆电池的铁皮飞出,随机碰到某些地方炸鸡。你这个如果是碰到电池插座接口那块开不了机,最大可能性就是电池SMB总线,和ec直连的碰到了电池正极,可能烧了ec和充电管理ic。量下SMB总线2根信号对地值就可以知道。

坑人硕的奇葩设计!

网友:
查充电芯片和ec

网友:
不能用铁片拆。

网友:
随机碰到某些地方炸鸡

网友:
这个推拉铁片 还从来没有拆掉下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坑人硕的奇葩设计!

支持,c壳掀开拔了线才能拆电池

网友:
感觉华硕故意坑维修老的,怎么就还不改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