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我有个airpods麦克风坏了 正好想学学自己换

楼主(2022-06-01):
哪里买那个配件 我看到别人图 看不清二维码 一般哪里买这种配件

网友:
没热风枪搞不懂

网友:
朋友有热风 我没配件

网友A:
搜ksm1吧 好像不是通用型号 ps外壳拆了咋修复怕也是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ksm1吧 好像不是通用型号 ps外壳拆了咋修复怕也是个大问题

都是这么修的 不拆壳难道无创手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ksm1吧 好像不是通用型号 ps外壳拆了咋修复怕也是个大问题

你好 认真看了下真的上面有ksm1几个字 但是我搜索后没找到哪里有卖

网友B:
直接根据AirPods第几代来买mic就行了,拆的时候注意温度,不然外壳容易变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根据AirPods第几代来买mic就行了,拆的时候注意温度,不然外壳容易变形.

我就是想买mic不知道哪里卖啊

网友:
用热风枪拆下来 看脚位就可以买到  淘宝多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想买mic不知道哪里卖啊

直接去莫宝找一找,基本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