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制作DDR4内存烧录器

楼主(2022-06-01):
\n\n可以用编程器直接烧录,或者用SPD烧录工具,教程已打包,顺便附上Z270主板的点位图,方便大家DIY  ,重新上传了 大家下载自己看看吧,

网友:
你发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网友:
内存要烧录什么?新科技吗

网友:
这是个链接吗

网友:
附件没有上传成功

网友A:
编程器烧录?还是需要什么特殊工具

网友:
不明觉厉,路过帮顶

网友:
还应该有转换器吧。

网友:
?内存烧录?内存有bios吗?要专手烧录器?

网友B:
还要用到内存插槽吧?

网友:
这个程序好小

网友:
内存上有个BIOS其实也是可以刷的,只是很少有人去用到这些东西,看内存上的那个8脚芯片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烧录?还是需要什么特殊工具

别的工具也可以阿 比如pojie版的烧录工具,其实买个盗版的SPD烧录器就140元,自做就是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用到内存插槽吧?

是的需要一个内存插槽

网友:
这玩意 飞线 就爽了

网友C:
有毛用,直接在电脑上烧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毛用,直接在电脑上烧就可以了
需要的自然有用,不需要再好都是无用.  电脑烧损坏了,就识别不到了,这个就不影响了

网友:
这个修主板的人一般都有烧录器,从主板拆个内存槽,焊个座子就行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锅

网友:
感谢大神们来解答

网友(2022-08-24):
注意了,楼主发的附件里面所谓的点位图打不开,用最新版本的BoardViewer打不开,用TSICT能打开,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说点位图根本不存在,另外附件里面的东西很少,教程就一张图,反正大家看了之后再决定下不下载吧,免得浪费下载分。

网友:
注意了,楼主发的附件里面所谓的点位图打不开,用最新版本的BoardViewer打不开,用TSICT能打开,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说点位图根本不存在,另外附件里面的东西很少,教程就一张图,反正大家看了之后再决定下不下载吧,免得浪费下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