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51-80开机掉电秒杀

楼主(2022-06-01):
联想B51-80开机掉电秒杀,圈中2个电阻3.3V 电压换了OK

网友:
手指的位置

网友:
怎么查到是这里?

网友:
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电阻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电阻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
这应该是腐蚀导致的吧

网友:
有图标注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应该详细说一下

网友:
是反馈电阻吗?

网友:
模组滑丝了

网友:
1.5v反馈电阻的问题吧

网友:
查工作条件都可以查出来,有些不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