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913FW 开机异常

楼主(2022-06-01):
请教各位老师们。AOC913FW 出现关机,又自己点亮,反复。按电源键没有反应。拆下按键板,用酒精泡洗,用万用表检测各按键,接触没有问题,连接线没有问题。插回驱动板后,通电————按电源键还是没有反应。但奇怪的是,按“菜单”毽后,显示器亮了,显示器能正常显示。但“菜单键”、“电源键”均不起作用。在刚点亮时1,屏幕有移动提示框“项目锁定”(记不清了大概)。按网上说的,长按“菜单键”开机——————没有反应。    只能拔掉电源线关闭显示器。请问怎么回事??   请回复,谢谢啦!!

网友:
应该就是你说的按键锁定引起的。一般是长按菜单键后,通电开机,等待出现锁定解除后松开菜单键。或者是退出键。具体可以反复测试试下。

网友:
按键漏电了,全换了,在按菜单键解锁

网友:
铵键换了就好了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老师,但我清洗过按键板,用酒精泡过,充分凉干挥发后,用万用表测试过每个按键,接线端口————地的状态,每次都是通——断的状态,所依我觉得按键应该没问题,我没有经验,按键在哪里可以买到啊?谢谢赐教!现在是菜单键起开机作用,但不能关机,其他键都失灵。我试过按住菜单键接通电源线→打开显示器或拔掉电源线,再插上,都没有解除锁定。总之,接上电源线,其他键没用,只有菜单键开机→还能正常显示。再次感谢。

网友:
是不是锁按键了 最好先换按键试试

网友:
如何了,期待后续

网友:
按键坏了,换下试试

网友:
回复楼上各位关心我的大哥。6-6日看到好多大哥的提示帮助,就网购按键,卖家第一次发货从深圳到了保定就开始消杀6、7天后还是没有动静,我问客服,告知东西不见了,我再联系卖家,换了另一家物流,今天终于到货了。换了按键————还真如大哥们所言。显示器正常了。再次感谢楼上各位大哥们的指教。

网友:
换按键试试

网友(2022-07-24):
刷个bios试下看看。

网友:
刷个bios试下看看,或换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