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主板 上电0.6 除显卡无供电其他都有

楼主(2022-06-01):
蓝天主板  版号  6-71-NH5E0-D02B 故障是上电电流0.6A, 测试除显卡,显存无供电,cpu,内存供电都有。  测试SLG4U41681  第1脚3.3v有。第12脚DGPU_PWR_EN无信号,对地值正常       经图纸跑信号想到强拉这个信号 先装R288  一个10k  故障依旧  换33欧  电压出来了 接屏显示了

网友:
这样强拉没影响吗

网友(2025-05-10):
一样的故障,一样的加了33欧电阻,电压是出来了, 就是不跑码

网友A(2025-08-05):
他强拉电压是其它电压都正常,DGPU EN 受控制于1.8VAON,除非你1.8AVON也正常,强拉正常,否则强拉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强拉电压是其它电压都正常,DGPU EN 受控制于1.8VAON,除非你1.8AVON也正常,强拉正常,否则强拉没用

DGPU_PWR是受控于南桥,1.8VAON要在这个EN正常后才发出,你说的受控于1.8VAON的是NVDD_EN

12脚为总EN,收到12脚后芯片开始工作,逐步开启1.8VAON ---1.2VGS--- NVVDD---- FBVDDQ ,每一个供电正常后PG会回来芯片处,才能开启下一个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