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8M-E R2.0 无CPU供电

楼主(2022-06-01):
同行拿来一块FM2接口主板来修,他说现在网上买一块二手的便宜的才50块钱,我听明白了,维修要控制成本,否则还不如直接换一块,费话少说,唉,话说现在维修台式主板真是毛意思,费话少说,测到没有2.5V电压出来,查到一个小芯片3.3V转2.5V挂掉了,为了节约成本,直接飞线过去,芯片也不换了,否则还不如换一块

网友:
最后跑66亮机,进系统测试也毛问题啊

网友:
控制线没的控制标的了岂不是很生气

网友A:
居然有A58的点位图!

网友:
这也行,厉害了 佩服佩服

网友:
又是一位大神级的维修

网友:
我就是那个同行。

网友:
2.5V能用3.3V代替?用久了会烧CPU

网友:
这属于华硕的通病了,之前a55也是这个vdd2.5v没有,5角芯片,都是直接拆掉,从3.3v加个二级管直连

网友:
你倒是上个硅材料的二极管啊,0.7V 的压降,不就整好么?

网友:
这样也行么?不会烧坏吧

网友:
大神就是游刃有余,贵有贵的修法,便宜有便宜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居然有A58的点位图!

a58的点位图到处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a58的点位图到处都是。

发给我一份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