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TSU JIH67Y MB Intel H67 BIOS

楼主(2022-06-01):
FUJITSU JIH67Y MB Intel H67 BIOS谁有

网友(2022-09-03):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 ... TB8MTA3ODAwNQ%3D%3D

网友:
用了,可以开机,但我的问题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是突然断电后外接显卡失效,集成显卡可以,网卡,声卡丢失,存储器重写BIOS,故障依旧,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有高手指点一下,四根内存插座兼容性变差,以前插满正常,现在挑内存,外接显卡失效,声卡网卡丢失,电压感觉正常,5V,显卡风扇转,这是洋垃圾富士通机器,有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