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550JD 2,0 外接正常内接有亮无字灰屏,修改电路修复

楼主(2022-06-01):
板号  X550JD 2,0 独立显卡
故障 外接显示器正常,内接屏幕有亮无字灰屏
维修过程 查过屏信号 排除过断线问题,查过U4601 工作条件 供电条件 更换过 U4601 屏控制芯片  一样故障灰屏,后怀疑CPU问题!
后面刚好修到X550JX主板,发现X550JX主板,(U4601没装也可以实现显示)后来了灵感,通过X550JX主板参考一下,来修改X550JD电路,尝试点亮修复

修改如下 把U4601 PU8701   R4521-R4528 8个电阻全部拆除
把屏接口背面,C4525 C4526 C4527 C4528电容  R4540  R4541电阻 拆掉不要,(把C4530, C4531, C4532, C4533,  C4539 C4538 6个电容补上)在把(R4550到R4555 补上6个0欧电阻) 在把R4545电阻 移动到R4520 ,  R4543电阻移动到 R4542  发上补好的图,给你们对比参考 、后上机测试,点亮成功,进系统测试显示正常,后装机给客户,修复成功
此方案可以提供,你们要是遇到更换 U4601屏信号控制  屏供电 之后,修复不了的,也可以尝试这样子修过电路修复,好久没发帖,路过加加分,发帖不易,感谢观看!

网友A:
莫不是独显改集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莫不是独显改集显了?

没有,还是可以认得到独立显卡的

网友B:
屏线和屏不用换?高手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和屏不用换?高手在民间

不用换,原机就是1920分辨率屏

网友:
都是EDP总线?

网友:
楼主厉害。

  这样也可以修复

网友:
是独显改集显吧,有机会捣鼓捣鼓

网友:
这个原理是啥??

网友C:
应该是,客人换过板,原来的板接口是EDP信号的,换的新板经过U4601 把EDP转换为LVDS,所以必须改回EDP才行。如果u4601是ANX1121芯片,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详细说下原理?

网友D:
这个估计原来换错屏线了,原机40针屏想升级1920*1080!

网友:
这个忒片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客人换过板,原来的板接口是EDP信号的,换的新板经过U4601 把EDP转换为LVDS,所以必须改回EDP才行 ...

二修机,根据X550JX板号对比,他是直接没经过U4601,U4601没装,实现1920分辨率显示,后面研究就是,想通过改线路看看,也实现不装U4601显示,可能就是你说的,原本是LVDS显示,被我对比X550JX,改成了EDP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估计原来换错屏线了,原机40针屏想升级1920*1080!

对的,不然不可能改edp通道还能显示的,应该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修机,根据X550JX板号对比,他是直接没经过U4601,U4601没装,实现1920分辨率显示,后面研究就是,想通 ...

这机器我修的多 确实是这样  还有更坑的6代CPU机型屏线不一样

网友:
2015年在迅维宿舍,你不是说以后只修手机不修电脑了么,你买了一堆苹果4 5 的料板  练手 翻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估计原来换错屏线了,原机40针屏想升级1920*1080!

这个就不太清楚,二修机,在我手上不开机,修好不开机,灰屏,然后屏是1920 屏线也是30针,是不是换过屏线,客户没说起,当然也没想起是40针情况,遇到X550JX,把他屏线屏搬过来也是灰屏,所以后面就重点去查主板U4601,不行之后才研究这个改了!

网友:
所以  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收藏 这样都能改 强啊

网友:
换错屏线了吧!

网友:
我的550JX 外接不显内接能显 但卡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