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5585 扣电池能开机的问题

楼主(2022-06-01):
cmos放电就能开机,但是关机后时间长了,又不开机了,不开机的时候,测量bios mx25u12873f供电只有1.17v,正常是1.8v,是通过一个8脚芯片转换3.3v产生1.8v,给bios和cpu供电,由于没有芯片替换,就改了一个1.8v稳压管,经过长时间测试,cpu使用率大也就稍微有点发热,应该没有后续的影响,有芯片最好换掉,把电容也换了,这也是没办法应急,客户急着用,来不及定芯片

网友A:
不到一个月又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到一个月又出问题

未必,这机子没图纸,没芯片,只有死马当活马医,赌一把

网友:
只要功率足够,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B:
X240遇见过类似问题,结果是摄像头问题

网友:
这属于做实验

网友C:
下次用3.3串联两个二极管。就行了百分之百不会坏

网友:
小白经常遇到过,不做任何处理让客户取走后会有2成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次用3.3串联两个二极管。就行了百分之百不会坏

当然有把握不会返修,才交给客户的,已经测试过,稳压管没什么温度

网友:
我现在尝试下!!!!!!!!!!!!!!!!!11111

网友:
牛这个办法都能给你想出来

网友:
我还以为用BIOS电池就能开机呢。。。

网友:
放电就好的机器  E490有人遇到吗

网友:
错了是T490    。

网友:
这样搞的好难看

网友:
高手,只是维修的不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B:
X240遇见过类似问题,结果是摄像头问题

哈哈  我也修到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