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10-14ikb进水开不

楼主(2022-06-01):
联想V310-14ikb进水开不了机,换了ec,时好时坏。不触发的时候电流0.12。开机的时候正常。请问是哪里问题?

网友:
找一下开机电路的外围元件,比如电阻、电容、电感、场管之类的,看一下有没有短路和开路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稳定多用放大镜仔细看看进水的地方,一般情况不是短线就是腐蚀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电流0.12  从这个电流入手查查为何电流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