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370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 ?

楼主(2022-06-01):
一台DELL 成就5370,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示
最开始是偶尔内屏不显示,强制关机再开机就正常,后来越来越频繁
现在是内屏偶尔能显示,大部分时间不显示,外接都正常。
刷了BIOS不行,官网 更新BIOS也不行。
测量屏线接口,1脚的13V ,30脚的3.3V ,中间针脚都没有电压。
30针的EDP接口,不知道中间几个针脚的工作顺序。
麻烦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测得正常显示时候的电压如下:
7# 3.09
8# 3.3
9# 3.13
10# 3.13
12# 3.15
13# 3.3

网友:
13v是低了吗

网友:
正常19v吧。。。。。

网友:
这个没有问题,正常显示就是13V

网友A:
,EDP_HPD和PANEL_BKEN_EC上连接的0Ω排阻还是个啥的查一下,这个电阻坏了的话EDP_HPD检屏信号主板检测不到,也会把屏供电输出直接关闭。

网友B:
你拆了无线网卡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DP_HPD和PANEL_BKEN_EC上连接的0Ω排阻还是个啥的查一下,这个电阻坏了的话EDP_HPD检屏信号主板检测不到 ...

图纸上的R3000和R3001是直连的,测量发现R3000对地阻值只有30多
拔掉屏线阻值500多,把屏拆下来测屏线也是500多,换屏测试正常。
单打屏接口的阻值也没有发现这么低的针脚,再接上试一下也正常了,正在拷机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拆了无线网卡试试

试了拆网卡,没有好

网友:
这个机器是19V的吧,13V是不是低了

网友:
这垃圾机器屏线容易烧U

网友:
这机器我见过几个屏线内部坏的,你的挨个测量下如何?

网友:
通过VGAl接口外接的吗

网友:
数据时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的话应该考虑屏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上的R3000和R3001是直连的,测量发现R3000对地阻值只有30多
拔掉屏线阻值500多,把屏拆下来测屏线也是500多,换屏测试正常。
单打屏接口的阻值也没有发现这么低的针脚,再接上试一下也正常了,正在拷机中……

修好了么,这个点有问题?

网友:
先换屏线和屏排除下

网友:
这情况我都是先做显卡,看起来典型的显卡虚焊,当然只是经验之谈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是屏线的问题吗

网友:
先换屏  屏线排除,然后搞CPU。

网友:
这个板在保时故障很多了

网友:
信号问题 不好查啊

网友D:
4脚有没电 我遇到过一个 4脚没电强拉3.3v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4脚有没电 我遇到过一个 4脚没电强拉3.3v搞定

我这个正常显示的时候,4脚也没有电啊

网友E:
请问是不是屏幕的问题 你外接是不是HDMI 就能显示吧   换了屏幕就好了  我之前修了一个就是EDP检测 主板没有检测到屏幕我还去弄了显卡 没有搞事 就是屏幕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不是屏幕的问题 你外接是不是HDMI 就能显示吧   换了屏幕就好了  我之前修了一个就是EDP检测 主板没 ...

换回原来的屏幕也好了,等于拆装了一下,什么都没换,
外接就是用的HDMI , 大小写键盘灯亮,

网友:
屏,屏线,显卡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这种屏不显示看不出来的 换一个先

网友:
HPD正常不?

网友F:
这种故障  首先就应该换屏,其次再考虑屏线,最后再考虑主板这边 bios.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故障  首先就应该换屏,其次再考虑屏线,最后再考虑主板这边 bios.显卡

因为这个是自己回收的二手本,在手里有一个月了,之前屏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没怀疑屏,应该还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