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自动触发,按键无法关机!

楼主(2022-06-01):
(无正文)

网友A:
查开关线路和LID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开关线路和LID信号

查看Ec  LID信号为3.3伏,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看Ec  LID信号为3.3伏,是正常的吗?

正常LID就是3.3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开关线路和LID信号

开关键接口无电压,已经排除是按键小板原因,按键板是刚新买的,用万用表测量按键排线接口引脚都无电压,不知道咋修了,有人愿指点一二吗?

网友A:
开关有没有电压,没有就看下线路有没有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LID就是3.3V啊

那为啥一插电源就自动加电,风扇自动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有没有电压,没有就看下线路有没有断线

嗯,好的,我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有没有电压,没有就看下线路有没有断线

我这按键开关板和主板不是一个整体的,在图纸上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为啥一插电源就自动加电,风扇自动转呢?

新款的板没有小电池或小电池没 电,拔了大电池有些板会自己触发的

网友:
小板上也有板号的,查这个板号图纸不就有了吗?